求助,ZG270-500铸钢件,力学性能

楼主(2019-09-06):
梁支柱的本体试棒,材质为ZG270-500,随炉试棒,附带在铸件本体上面材质为:
第一炉:C=0.39 S=0.021 P= 0.016 Si=0.34 Mn=0.55第二炉:C=0.38 S=0.023 P= 0.018 Si=0.40 Mn=0.57
第三炉:C=0.34 S=0.024 P= 0.018 Si=0.25 Mn=0.63

每炉2根试棒附带在铸件上,然后热处理

正火880度 均温4.5个小时 然后直接拉出炉子空冷 ,冷至200度左右,推进去回火,600度,均温2小时。直接拉出空冷。

运送到厂家,厂家把试棒从本体上拿下来,拿了3个做拉伸实验

抗拉能达到700多,屈服也能达到300-400多,可就是伸长率几乎没有,只有8%左右,还未做冲击。

现在我将产品运回,又从铸件上取一个试棒,单独热处理,正火900度,均温6小时,直接出炉,放到地面上冷却。然后没有回火。

然后直接做拉伸实验,还是相同的镜框,强度很好。伸长率不够。

请问现在该如何处理。附带一些试棒的图。

最后一张是其他厂家试棒断口和我们试棒的断口对比。明显可以看到其他厂家伸长率很好。

网友:
楼主,从你给的钢材断口看,有很明显的白点或白斑,这是刚才中氢元素造成的内应力开裂。
对比了你给的钢材化学元素和热处理工艺参数。从各元素的成分和标准成分比较,各成分的含量均比标准上的含量低,所以,力学强度都比标准上的力学强度值高,试验结果与钢材实际成分含量符合。热处理工艺参数也符合要求。

网友:
去做下钢材中氢元素的测定。

网友:
晶粒细化不够,,,,是延伸率不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