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管道虾米弯头对接焊

楼主(2019-09-07):
现在我在设计一台通风管道的虾米弯头自动焊现在遇到了几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想请大神们帮帮忙。
1.工件是四节虾米弯头,材料厚度0.8-1.5,弯头内径300-600.

2.两节两节对焊,用氩弧焊焊接 。

3.现在的问题是设备需要通用几种规格,氩弧焊需要焊缝对接得特别齐,不能有缝也不能高低,这样的夹具设计起来也很困难。
4.焊缝所在平面的形状不是一个正圆,是类似相贯线。
5.现在想设计一套机构可以把焊接位置对齐,然后可以通用,现在卡住了,没灵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网友:
视觉,,,,,自动寻径

楼主:
现在是材料很薄,两节弯头拼在一起,焊接位置那里都是高低不平的,要想办法让两个材料完全对在一起。

网友A:
风管压力多高?0.8-1.5mm风管,用的什么材质?风管的漏风量要求很严,可以从内部先分段电焊,再外表面满焊。手工调整效率很低。

最好是做模具,能不能在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做个V型夹具去对接虾米管的焊接管口?

网友B:
了解一下公差,这俩个边咋能对到一起,如果料是厚的比如5~10mm的,0.8的得有多大的口子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管压力多高?0.8-1.5mm风管,用的什么材质?风管的漏风量要求很严,可以从内部先分段电焊,再外表面满焊 ...

做专用夹具的话,确实可以,但客户那里这种风管规格太多了,一种一套夹具有点不现实,客户也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公差,这俩个边咋能对到一起,如果料是厚的比如5~10mm的,0.8的得有多大的口子咧开。

这是电脑展开,激光开料的,精度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焊接自动化的重点在前道工序,标准化做不好,自动化无从谈起。

网友C:
你的第4个问题:那一圈焊缝,是一个平面上的椭圆。

网友:
你的第3个问题:要是想要严丝合缝,对于0.8厚的,展开问题不大。对于1.5厚的,要注意板厚处理,画展开图时要按里口展开,边缘要打磨出坡口。

网友:
这种方法稍复杂一些,直接用焊接命令更方便。

网友:
我之前做饭馆排风烟道的经验告诉我,这种地方都是一节做边带褶的,另一边不带褶,把不带褶的插进褶里面去。再用锤子把褶砸扁压住不带褶的那节。然后用铆钉铆一圈。你这个可以最后一步不用铆钉,焊死保证密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4个问题:那一圈焊缝,是一个平面上的椭圆。

对的

网友:
两个V口,对称放置,两者之间的夹角调节,焊缝应该可以平齐.....个人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4个问题:那一圈焊缝,是一个平面上的椭圆。

好像不是椭圆...有点像水滴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是椭圆...有点像水滴形状

圆管与平面的截交线,肯定是椭圆,画法几何和立体几何里都有讲述。

网友E:
做了快十年焊工了,感觉你这问题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了快十年焊工了,感觉你这问题很简单,

愿闻其详

网友(2020-08-07):
排烟管道,铆工做,不要焊接,这么薄焊接反而蛋疼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