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设计问题

楼主(2019-09-07):
请问各位大佬有关于链轮设计的参考资料没有,已知链轮节距140。滚子外加50,分度圆直径540。(这个链节距很大,好像没有标准的可以选)我在网上搜索的链轮设计标准GB1244-85,里面的一些设计公式带入求值以后,sheet2里面的H值 也就是图中e点到齿沟连线的距离是个负值,调换一下前后的变量值也明显不对(很大),,,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标准里面有两组公式,前一组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选取,后一组直接是一个公式,但是我用后一组公式求出来的好多参数比前一组的参数的最小值还小,这个应该怎么选择呢?为了方便大家指导我粘贴一个 GB1244-85标准的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a9bf876ccc175527072208ac.html 和一个自己写好的表格公式。。先谢谢大家指导。。

网址中的公式

网友A:
大概画了一下,你分度圆直径不合适,要么11齿496,要么13齿585,如果一定用540,就是12齿,不合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画了一下,你分度圆直径不合适,要么11齿496,要么13齿585,如果一定用540,就是12齿,不合规矩。

是的12齿是有点不合规矩,现在主要是我纠结这个链轮的齿形,说白了就是把它画出来,并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问题。应该还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网友:
可以按照 GB8350 的做

网友:
这种不是可以直接调用数模出来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