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磁力定位吗?

楼主(2019-09-07):
由于只用几个固定点(这个几个点事先用光栅尺选好),可不可以用类似直线电机的方法,设计个磁力定位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高精度的话,磁力是不行的,无论是电磁还是永磁,磁场强度会随温度变化。

网友:
用磁铁安装在需要停止的几个点上,然后配合伺服电机反馈的扭矩参数来判断,可以通过电气控制方法实现停止,至于精度和稳定性就不知道了,没试过。

网友:
到了指定位置是靠磁力拉过去靠紧定位,还是有感性器来感应磁力大小?
感觉比较麻烦,用丝杆不好吗。。。

网友:
走过很多公司,没见过定位用磁力的,应该是不能实现定位的作用的

网友:
磁这个东西比较难

网友:
磁力作为位置信号可以。

网友:
磁力只能做为吸取力,不稳定的,最好不要拿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