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太大了,有合适的减速机吗?

楼主(2019-09-07):
矩形负载长800mm宽400mm高度75mm,重量8kg,角速度20rad/s,算出来的转动惯量有0.5kg.m2。惯量太大了,有没有大神知道哪个品牌的减速机合适呢?

网友:
本人也不是很懂,说说自己的看法,希望论坛大神指正。
转动惯量太大,主要是影响了角加速度,如果对角加速度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可以把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放大(当然还需要算出加速需要的扭矩来判定你电机在输出最大扭矩时功率够不够,如果你当前电机最大扭矩都达不到加速扭矩的时候才考虑加一个减速机,增加减速机其实就是牺牲转速来提高扭矩而已)。

网友:
惯量大不大是相对的,一般是看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比来看。可以通过减速比来调配,可以选择高惯量电机来调配,再考虑扭矩,再考虑减速机和执行机构扭矩上限值

网友A:
中大行星减速机,楼主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新宝,帝人,湖北行星很多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大行星减速机,楼主可以直接调用。

哪种规格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