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种结构,那种比较合理

楼主(2019-09-07):
近期设计一台视觉检测机,其中视觉检测相机部分,需要缓慢的旋转中拍摄,附件图片我做了两种结构,图一是参照旋转监控结构设计的,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小齿轮带动大齿轮,达到相机旋转功能,图二是很普通的结构,步进电机直接驱动相机旋转。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图一和图二结构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
第一种会好一点,提高了电机转速,同时同步带能吸收电机颤动。
第二种直连,步进在低速下会有震动,这个震动直接传到CCD,影响拍照效果。

楼主:
嗯!分析的可以!那我就选第一种了!感谢!

网友:
赞同2楼的看法,如果想结构简单紧凑的话,第二种电机直连的话加一个伺服电机。

网友:
图一已经用小同步轮带动大轮了,可以直接使用。没必要再用小齿轮带动大轮再来一次减速,弊端是齿轮配合会存在反向间隙对图像不利,齿轮配合装配要求较高。
图二相机部分相当于悬臂结构,电机在停止时会产生振动,导致图像重影,可以增加减速器避免。

网友:
第二种如果只是因震动产生影响,电控上调整完全可以避免

网友:
用一好些,但是减速比应该不用像你图中这么大。

网友:
实现"抬头低头"而已,机器太复杂!差评

网友:
气缸加摇杆机构呢

网友(点评):
气缸的旋转精度不够,而且多位置

网友:
第一种,去除齿轮,这个配合可能会有间隙,直接同步轮带动就好了,
第二种,可能出出现电机扭矩不够的

网友:
我个人喜欢第二种   简单直接

网友:
图二加速比不够吧

网友:
第一种方案比较好些。

网友:
说实话要稳还是第一种。

网友:
第二种
步进电机低速性能好,振动一般发生在高速。
步进电机驱动器,通常支持25600细分,相当于0.014度,精度足够了。
买好一点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最好是进口的。

网友:
还是要看检测内容啦,如果边旋转边拍照,需要电机和拍照同步且匀速的话还是选第二种直连。

网友:
还是电机驱动会稳一些,精度也好控制。

网友:
第二种简单粗暴啊。。不过没用过歩进电机,伺服电机不好么。。

网友:
第二种步进电机需要在外侧布置,增加设备装置的宽度尺寸,电机直接驱动没有减速机的话,对电机的扭矩要求高一些,另外楼上们说的步进电机在低速段会不会振动没有经验。第一种在高度上有足够的空间。

楼主:
看到大家给我帖子回复,我想下,把结构改成这个样子了,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了!此检测系统结构,是分为二级旋转,上级为水平旋转,下级为上下旋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给我帖子回复,我想下,把结构改成这个样子了,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了!此检测系统结构,是分为二级 ...

电线缠绕如何解决?注意哦

网友:
可以的,评论的都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缠绕如何解决?注意哦

旋转幅度不打,小幅度来回运动

网友(2024-02-2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