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夹具设计

楼主(2019-09-07):
小铆钉,我想给他拿起来,从A位置送到B位置,考虑亚德客和气立可的气爪,然后这个小铆钉宽度2MM,长度6MM,高度2MM,最小型气爪不满足使用要求,我需要外加辅助设备,论坛里大佬有推荐合适材料嘛,我觉得一般金属材料怕是不行

铆钉

铆钉

气爪夹具思路

气爪夹具思路

楼主:
第二个图阴影部分是我想额外设计的辅助加持设备,有合适推荐码,比如橡胶啥的

网友:
衣服上的么?

网友A:
可以使用工程塑料,我们常用MC901蓝色的尼龙块,或者使用POM聚四氟乙烯。

网友B:
主体弹簧钢夹持的面上面粘贴一层橡胶。

网友C:
第二个图的夹头用弹性好,有一定摩擦性的橡胶材料,当从A位置要夹起螺钉头时,夹头往下施加一个力,夹起螺钉;当在B位置时,夹头内部通过压缩空气将螺钉推出去。

网友D:
没搞懂,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要用机械抓取?

物料供应,应当是有序的吧?振动盘,或者料带?

如果是有序的,分离之后,直接用真空吸不是更方便?这么小的重量,做一个仿形凹坑,里面开小孔,真空吸,就能很可靠的转移到你要的位置

楼主:
汽车后视镜加热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工程塑料,我们常用MC901蓝色的尼龙块,或者使用POM聚四氟乙烯。

POM 我也听到过,,学习了感谢

网友(点评):
pom。。。。。。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体弹簧钢夹持的面上面粘贴一层橡胶。

好怕橡胶与它有粘性,不好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的夹头用弹性好,有一定摩擦性的橡胶材料,当从A位置要夹起螺钉头时,夹头往下施加一个力,夹起螺 ...

可惜太小了,不太好设计,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搞懂,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要用机械抓取?

物料供应,应当是有序的吧?振动盘,或者料带?

有的小铆钉中间孔是通的,这样能否用吸的方法?我觉得可能不行吧,大神有这方面经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懂,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要用机械抓取?

物料供应,应当是有序的吧?振动盘,或者料带?

大侠的思路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小铆钉中间孔是通的,这样能否用吸的方法?我觉得可能不行吧,大神有这方面经验嘛

真空吸是利用负压把物体提起来,就算工件上面有孔,也是有办法吸起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小铆钉中间孔是通的,这样能否用吸的方法?我觉得可能不行吧,大神有这方面经验嘛

漏一点点影响不大。

这么小的东西,只要很小的吸力就能抓走。实践出真知,行或不行,一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吸是利用负压把物体提起来,就算工件上面有孔,也是有办法吸起来的。

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一点点影响不大。

这么小的东西,只要很小的吸力就能抓走。实践出真知,行或不行,一试便知

明白明白,大神请教一下,仿形凹坑制作的材料,有建议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明白,大神请教一下,仿形凹坑制作的材料,有建议嘛

对材质不敏感,就45钢硬化后镀镍,最多加个抛光

对材质敏感,可以考虑PEEK

网友:
引用 楼主:
POM 我也听到过,,学习了感谢

POM不是聚甲醛吗,聚四氟乙烯是PTFE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懂,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要用机械抓取?

物料供应,应当是有序的吧?振动盘,或者料带?

确实

网友:
这种振动盘可以震,配合小型的吸嘴,有些吸嘴直径能到1mm,夹取的话贴聚氨酯,硬度选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体弹簧钢夹持的面上面粘贴一层橡胶。

这个想法不错   有那种硅胶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POM 我也听到过,,学习了感谢

聚甲醛树脂

网友:
|尘世天涯发表于 09-09 15:06
对材质不敏感,就45钢硬化后镀镍,最多加个抛光
对材质敏感,可以考虑PEEK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