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有上下两个凹槽的能折弯出来吗

楼主(2019-09-07):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你图上的比例,深度和长度一样,不容易折的

网友(点评):
我随手画的实际情况 深度浅,长度要长 。 就是想问问这种形状能否折出。

网友:
槽深度是多少?板厚度是多少?槽太深了,不容易实现。

网友:
一般1mm以下板可以折14X14弓形弯,厚板以此类推。还要考虑下模槽离边距离。

网友:
你非要折就能折。

网友:
可以折。看你出多少钱

网友:
没有标注尺寸,但从图上比例来看你这个产品是可以实现的。凸模要用大一点的鹅颈模具,以防发生干涉。凹模的话,一般的单V或者双V都可以。
把你的图形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4次折弯分别标注1、2、3、4
先折4号弯到90°,再折2号弯到135°,根据实际工况来,只要不发生干涉,这个角度越小越好。然后折3号弯到90°,再把2号弯压到90°,最后折1号弯到90°。不过最后这个尺寸定位精确度可能会比较差,看定位挡板能靠在哪里吧~

网友:
折弯机模具示意图

网友:
可以折,如果刨槽的话甚至可以手折

网友:
边长不要太小,因为V底模的尺寸是有限制的,V开口顶不住钢板,就折弯不了。

网友:
能折。看你的刀具了

网友:
主要看两侧的尺寸,如果能避让折弯刀就能干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无私帮助!

网友:
可以折,一道更比一道长

网友(2019-10-11):
切开几段口啊

网友:
钱到位就行。

网友(2019-11-12):
这种问折弯师傅

网友:
这不了的角度,可以采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