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求教齿轮齿条定位精度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09-07):
在查阅齿轮传动设计手册后,里面的有关精度的参数太多了,我已经懵逼了,不会算,所以还是想再问一下:示例:齿轮模数5mm,齿数32,分度圆压力角为20度,齿条长度为1米(如果多段拼接在一起,整个的定位精度需要叠加吗),怎么求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又怎么算?
来自一个选错行的大学生

楼主:
额,才发现,发错区域了

网友A:
1.齿条1米的可以算是整条不用连接
2.选择齿数和模数的要尽量避开π,就是齿轮的分度圆周长尽量取整,这就需要斜齿轮了
3.还用控制方面就是通过伺服电机来,那就是齿轮的一圈转化为脉冲数尽量按照取整脉冲来。
4.齿条本身也有一个精度的,有个齿条等级来着的,等级5的齿条要求(齿距误差 1000mm<0.026mm)

楼主:
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我打算要用的其实是十多米的齿条,所以的拼接,这样总的精度需要叠加吗,第二点我也不太懂,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斜齿轮(我之前以为是有轴向力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齿条1米的可以算是整条不用连接
2.选择齿数和模数的要尽量避开π,就是齿轮的分度圆周长尽量取整,这就 ...

我主要想问的还是:算齿轮齿条传动精度的话,是不是应该包括齿轮的齿距误差,像什么齿距累计偏差等等、伺服电机,但这个伺服电机精度应该是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然后这个齿条的精度也得累加吗(我真的学这些都头大了啊,快放弃了机械了)

网友B:
你说的这两个精度是算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两个精度是算不出来的。

为什么算不出,是还需要控制伺服电机的相关参数吗

网友:
确定齿条的安装精度就行。这个地方不需要重复定位精度,你看看重复定位精度的定义

网友:
精度都是按标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