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傅关于此箱体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9-09-07):
求助各位老师傅关于此箱体的加工方式

网友:
五面体加工中心

网友A:
看大小,如果可以上加工中心干的话,侧面加工是可以是用角度动力刀座的,一次加工成形

网友B:
这不是图纸。

网友C:
愁死了,你里面的螺纹只能手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小,如果可以上加工中心干的话,侧面加工是可以是用角度动力刀座的,一次加工成形

10mm厚的316,上面盖板和下面减震垫是螺钉连接,其余都是焊接,5面壳体可以折弯出来,一道焊缝吗?还是对角焊,两道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图纸。

是画的的三维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愁死了,你里面的螺纹只能手工了,,,,

师傅,我主要想知道,4面的壳体怎么加工?有师傅说拆成两部分,对角焊接

网友D:
这个箱体是焊接箱体还是铸造箱体,最好给工程图,3D图纸不知道你的加工精度和要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m厚的316,上面盖板和下面减震垫是螺钉连接,其余都是焊接,5面壳体可以折弯出来,一道焊缝吗?还是对 ...

能5面壳体折弯的设备还真没见过,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把精度晒出来,不知道精度要求,加工的工艺方法也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箱体是焊接箱体还是铸造箱体,最好给工程图,3D图纸不知道你的加工精度和要求是什么?

焊接箱体,安装时需要完全密封,刚度和刚度要强

网友:
最好是砂型铸造。。

网友(2019-11-30):
刚刚发现楼主的问题,现在回答可能有点儿晚。10mm的316不锈钢板制作五面体应该是已焊接为主。316不锈钢的含碳量一般低于0.08%,所以可焊性还是不错的。但是316不锈钢屈服强度(N/mm2)≥205  所以冷弯加工的尺寸精度不容易保证。为此我建议五个面全部采用焊接工艺拼装,过渡圆角用316不锈钢管剪裁获得,焊接采用氩弧焊打底,成型后再采用机械焊接,最后对焊缝再进行剖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