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凸台拉伸 曲面/面/基准面

楼主(2019-09-07):
本想实现 图形耳朵的平面A 与槽口平面B始终保持水平  图一
网上教程说使用 凸台拉伸命令下的 曲面/面/基准面
但是点击后 槽口图形消失  图二
网上视频教程点击后不会消失   图三  求解

楼主:
网上老师使用的是2018 版  我使用的是2016

网友A:
把你设计窗口的设计树打开,截图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设计窗口的设计树打开,截图贴上来

你好

网友A:
凸台7,8,9分别是哪个凸台?你上面说的“槽口图形”的凸台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台7,8,9分别是哪个凸台?你上面说的“槽口图形”的凸台是哪个?

7是下面的倒角长方体
8是两个耳朵
9是上面的槽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7是下面的倒角长方体
8是两个耳朵
9是上面的槽口

尺寸和你的模型不一样,你说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和你的模型不一样,你说的是不是这样?

您好 这个问题我好像已经解决了  就是点击平面的时候在这个平面之后的拉伸都会消失 我 重新画了一边就好了
但是遇见了一个新的问题 您可以看一下我的另一个贴子问题描述吗 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和你的模型不一样,你说的是不是这样?

无法生成孔洞的问题

网友:
因为16版做不到,而18版能做到,就是版本不同的功能差异。差2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