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erworks 无法生成孔洞

楼主(2019-09-07):
图一 是画的草图 右边的圆根据左边的圆镜像过来
图二 拉伸实体的时候只有镜像过去的圆产生的孔洞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怎样控制产不产生孔洞

楼主:
solidworks 无发生成孔洞

图一 图二

网友A:
你是实体镜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实体镜像吧?

是的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oKjddziYp-NnKqS3zCM1g
提取码:f6ij

我做了一个实体模型,你和你的建模过程对比下。先把最基本的命令学会,掌握了再学下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中间的圆孔和两边的实体是同一个实体模型,镜像时肯定都会镜像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oKjddziYp-NnKqS3zCM1g
提取码:f6ij

您好 我弄了半天 没有打开 我的网盘现在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oKjddziYp-NnKqS3zCM1g
提取码:f6ij

可能我误会您的问题了  我是先点击凸台拉伸  然后画草图花了两个圆  然后镜像实体草图 然后退出草图 只生成一个园

网友:
我只想说,文字版的教程还是要看的

网友B:
感觉你是先完成了左边的一个实体拉伸,但是没有孔,又在左边重新建了草图

网友:
还是实体再异形孔吧,,,你这看似简洁,实则弊端太多。

网友:
个人感觉问这样问题的,从出发点来看是好的,但未免有点像问1+1为什么等于2一样,,,,
那么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是先完成了左边的一个实体拉伸,但是没有孔,又在左边重新建了草图

是的 先完成左边的实体拉伸 然后又建立的草图 建立的草图中使用了镜像 但是 镜像的草图产生了孔洞  镜像原草图没有产生孔洞

网友(点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右侧拉伸凸台之后,两侧再切孔,你目前的新建的凸台上有空洞,但是左侧原有的凸台挡住了新建的

网友:
你可以把你画的模型上传,不然大家都只能靠猜测

网友:
多画画就ok、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误会您的问题了  我是先点击凸台拉伸  然后画草图花了两个圆  然后镜像实体草图 然后退出草图 只生 ...

为什么不在草图里镜像!

网友:
楼主标题错了吧,solidWorks

网友:
本帅老是觉得,现在的人语言的表达能力确实不行。
讨论的人都往镜向这方面想了,但楼主的问题实质就是拉伸时要选择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