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如何有效的保证平行度和平面度?

楼主(2019-09-08):
用加工中心做,材质是铝合金,

网友:
那么薄,无法保证0.04的平面度,就算用加工中心做完,应力也会导致变形超过4个丝

网友:
焊接两个螺柱时有热变形,铝材的焊接没做过,不知道焊接变形有多大?

网友:
大神出的图?这个精度很难达到的

网友:
0.04mm的平行度做不到,换成刚性比较好的材料试试吧

网友:
别说了,先把画图的拖出去打。越来越多人不按标准画图,真应该整治一下。

网友:
要我直接买六个厚的板子,完事。

网友(点评):
确实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搞不定,一般的供应商能做到0.1就不错了,还是厚板的情况下。。。

网友A:
每次看到这么乱标的图,做事情要精益求精。先看图:形位公差标准,两个以上的时候引线从中间引出;线轮廓度引线箭头应垂直于几何要素(你的平面);最右边那个箭头就不要了?且引线从正中引出。然后就是尺寸标注,一级一级的由内向外,怎么可以乱标呢。如果只是图为了让人看懂,无可厚非,大家也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既然有那么一套规定就应该去遵守。

我们再说这个加工要求,薄件要求到4丝,且是铝合金的材料,加工难度很大啊,如果不是精密仪器用,不用这么高的要求,加工成本都比材料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这么乱标的图,做事情要精益求精。先看图:形位公差标准,两个以上的时候引线从中间引出;线轮廓度 ...

图的标注小错误比较多哦,基准是细实线与基准三角形,不是搞一搞粗的轮廓线。还有你的全轮廓那个是什么意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