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的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呀

楼主(2019-09-08):
我在看sw的有限元的分析,有些例子的边界条件都看不懂,和有些例子加的约束条件看不懂

网友:
边界条件看不懂,需要的是有限元的专业教材;约束条件看不懂可以看看理论力学或者材料力学。

网友:
找一本将有限元理论的书籍先看看,有限元学习,需要有理论基础才能知道你用软件分析的对不对。不用看太厚的,就找一本薄薄的理论书多看几遍。这门课不好学,得硬着头皮硬啃。

网友:
哈工大,理论力学,,考研专用,这个也是最基础的

网友:
边界条件其实就是一些约束点,固定点,摩擦接触等,知道各个图标的意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