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绘图、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09):
如图  装配体 配合总是自动生成文件夹  修改零件就报错   不重装软件的情况下 如何解决  !

网友:
都不知道如何产生的,怎么解决也就没办法说了。

网友:
因为我们很正常,而且你只给个结果,你当元宵猜谜呢

网友:
把上面的下拉箭头逐个点开,有问题的构件会显示红色,对着找原因吧,可能是装配过程中修改了其他东西

网友:
右击查看 什么错 软件会有提示、先试着自己解决吧

网友:
文件夹内的应该是约束

网友A:
配合是配合的问题,文件夹是文件夹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了文件夹而导致配合出错。
要消除文件夹,可用如下操作,但只对于新配合,原有的把文件夹删除即可。

网友:
没有设置好的原因了。

楼主(2019-12-21):
引用 网友A:
配合是配合的问题,文件夹是文件夹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了文件夹而导致配合出错。
要消除文件夹,可用如下操 ...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