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膨胀螺栓怎么区分

楼主(2019-09-09):
图中的两种膨胀螺栓分别叫什么名字,怎么区分,有的时候用错了,造成了一些干涉,是不是图一叫膨胀螺钉,图二叫膨胀螺栓啊,我也区分不了,怎么通过文字描述区分这两种,感谢

网友:
第2种是JB /ZQ 4763,就叫【膨胀螺栓】

第1种我们一般叫【外六角膨胀螺栓】,标准号没关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是JB /ZQ 4763,就叫【膨胀螺栓】

第二种我们一般叫【外六角膨胀螺栓】,标准号没关注过

谢谢,我怎么感觉你说反了呢,是不是第一种叫外六角膨胀螺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怎么感觉你说反了呢,是不是第一种叫外六角膨胀螺栓啊

抱歉,确实反了

网友:
网上没有找到《紧固件标准汇编》之类的,明天去图书馆看看。

网友:
一般通俗讲第一个是内膨胀,第二个叫拉爆螺丝

网友B:
通过外六方和螺母来区分吧

网友:
一种是内胀,螺栓可以拆下。一种是外胀,螺母可以拆下。内胀安装难一点,一般用外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外六方和螺母来区分吧

我也是觉得这么区分容易一些

网友:
都是膨胀螺栓。第一种适用于硬一点的材料,并且不需要预先打孔;第二种需要预先打孔,再放入螺栓

网友(点评):
第一种也需要预先打孔吧,要不然怎么放进去,第一种的优点就是安装后外表面高度较低,

网友:
都是膨胀螺丝,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网友:
第一种是自攻丝,可以不需要预先打孔,不过自攻丝在混凝土等地方使用,效果不佳;第二种必须预先打孔,再安装涨紧,使用范围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