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家链轮加工厂做得比较好的

楼主(2019-09-09):
需要两个链轮齿形同步,误差不能超过0.05mm的

网友:
做不到的,

网友:
齿轮差五丝都不容易了

网友:
干鱼盟胆

网友:
链传动有必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
这样表达不太正确。光你那样说,我可以做到。
但是还有链轮结构,怎么装配的,内孔是否带键槽?最后产生的误差就大了。

网友:
我们做链轮齿轮,老实说楼主这个要求链轮要求这么高吗?你安装的时候又这么精确吗?

网友:
丝杆靠谱点

网友:
如果能达到这个精度,就直接齿传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