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球球了

楼主(2019-09-09):
如图底座和器件圆环干涉,现如果要避免干涉有什么加工方法可以实现。请大侠指明方向。

网友A:
搞掉点,简单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掉点,简单直接。

电火花加工吗?

网友:
“底座和器件圆环干涉“,这是指加工时刀具干涉还是什么干涉?

楼主:
有图指装配干涉

网友B:
锉刀,哪里干涉锉哪里,锉好后再也不用担心干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锉刀,哪里干涉锉哪里,锉好后再也不用担心干涉了。

你看图间隙0.97 mm

网友(点评):
一锉刀下去,0.1还是有的。

网友C:
轴法兰和配合孔台阶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法兰和配合孔台阶干涉???

差不多这个意思,圆环直径4.8mm,圆环处槽宽0.97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火花加工吗?

也可以呀,去除下材料还有干涉吗?

网友:
还能上机床不?可以想办法再加工一次的

网友:
圆柱面好车一些,这样也便于加工。

网友(2019-10-17):
不行,就重新放电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