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凝水解决

楼主(2019-09-09):
不知道大家取超市见过牛奶瓶没有,各种各样的;由于冷牛奶出库到输送带以后,由于空气的温度高,瓶子的温度低,瓶壁上会有冷凝水产生,这对接下来的贴标签工作不利,所以要解决牛奶瓶壁上的冷凝水,寻求方案。 先解释下冷凝水的概念:、冷凝水:是指水蒸气(即气态水)经过冷凝过程形成的液态水,就是冷凝水。大气空气是由干空气和一定量的水蒸气混合而成的,因此也叫做湿空气,当牛奶瓶表面温度低于进气气流的露点温度时,水汽凝结就会发生在牛奶瓶表面,从而产生冷凝水。
因此解决冷凝水主要有以下思路:
A:冷冷凝水产生以后物理去除
B:破坏冷凝水的产生
目前我想到的方案有
1.用热空气吹输送带上的牛奶瓶;
      已经有厂家在做,客户反应效果不好,吹不干净。而且热空气对牛奶保质不利; 这个属于A思路
2.输送带封闭起来,只留进口和出口。封闭腔内进行处理,防止冷凝水产生; 这个属于B思路

2.1输送带腔体内空气干燥处理,变湿空气为干燥空气
 2.2输送带腔体内降温,空气自身温度降低,奶瓶表面防止冷凝水产生。
2.3 输送带腔体内真空

请大家讨论上述方案,想想别的方案;

网友A:
先说厂家打算出多少钱吧,这种产品本身国内各厂家都在做,别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这个有成熟的生产线了啊,直接买现成的就ok了

网友:
“输送带腔体内降温,空气自身温度降低,奶瓶表面防止冷凝水产生‘’,这个只要解决冷源问题,这是个好办法,也不影响牛奶的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成熟的生产线了啊,直接买现成的就ok了

哪里有啊?给个链接或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厂家打算出多少钱吧,这种产品本身国内各厂家都在做,别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贴标有人做,但解决零件表面的冷凝水方案有厂家在做? 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标有人做,但解决零件表面的冷凝水方案有厂家在做? 给个链接?

空气干燥除湿,成本可不低。为什么不换种思路,先贴标,再灌奶,再冷冻。

网友:
流水线除湿。  首先把流水线密封或者车间密封。然后用转轮除湿机除水。

网友:
这些车间一般都有中央空调(卫生洁净型空调,恒温恒湿机)

网友:
让牛奶瓶表面温度与进气气流的露点温度接近是不是就有可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厂家打算出多少钱吧,这种产品本身国内各厂家都在做,别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对对,先说厂家预算多少钱解决问题

网友:
自己研发有失败成本,楼主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