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毛毡改进

楼主(2019-09-09):
图中是设备中一个小的润滑机构,油管接头下方是毛毡,由于受到单向力,毛毡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变形不回位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算贵(贵一点无所谓)材料可以替代这个毛毡,或者在结构上有没有简单的机构能补偿毛毡变形。想过在毛毡反受力面+薄板,个人觉得不好看,所以还没有做实验。

网友A:
方形毛毡块,活动式下压弹簧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毛毡块,活动式下压弹簧补偿

在现在这个基础上做轴向下压吗?能不能做个简图?

网友B:
反向加一块板,用优力胶类型的,下方留一定空隙

网友C:
亚克力铣个槽,毛毡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加一块板,用优力胶类型的,下方留一定空隙

思路一致,不知道外观是否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铣个槽,毛毡放进去

你的意思能不能把金属支架加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能不能把金属支架加长?

可以。

另:有一种搓澡的东西,干了之后是硬块,沾水就变软了,会弹性能很好,不知道这玩意能不能当润滑介质用

网友D:
毛毡做成滚轮形式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毡做成滚轮形式可好

好是好,只是复杂,与运动部件的尺寸需要精确配合,还要考虑滚子结构。有成形的结构吗,给个图片呗?

网友(点评):
纤维轮(抛光用)看看能用不

网友(点评):
轮好做,但整体的机构不好弄,而且要加油路

网友(点评):
要求稳定耐用,安全可靠。

网友:
后边夹个不锈钢片,比如劣质的壁纸刀片。很薄弹性十足。

网友A:
|siralop发表于 09-09 11:44
在现在这个基础上做轴向下压吗?能不能做个简图?

参考

网友E:
这里螺钉压个弹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蛮好的,只是打网格线的这个零件用什么材质呢?既要有一定强度,又可以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螺钉压个弹簧片

初始想法与仁兄一样,与毛毡一起放在里边双孔定位就可以,只是不知道什么材质好些,要薄还要有回弹力。65Mn?

网友:
对这不太懂

网友F:
换成毛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毛刷试试

我们经历了毛毡→毛刷→毛毡,毛刷看起来蛮好,只是该有的细节不如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经历了毛毡→毛刷→毛毡,毛刷看起来蛮好,只是该有的细节不如意。

那就在毛毡的两边旋入弹簧,由弹簧辅助复位。看图

额,发不了图,参考工作薄的弹簧装订方式

网友G:
毛粘是很好的东西,楼主用的没错,防变形两侧并块薄板即可。

网友H:
见过电机上的碳刷吗,就参照那个东西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毛粘是很好的东西,楼主用的没错,防变形两侧并块薄板即可。

蛮好,因为位置和配合零件限制,调节量不太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过电机上的碳刷吗,就参照那个东西做不行?

碳刷机构自然好,我在考虑一下怎么走管
刚我简单看了下,觉得不合适:一、需要在毛毡上做支撑,容易卡滞;二、油路不好做;如果用弹簧片结构除了考虑问题二,还需要考虑成形件和使用寿命问题。

网友(点评):
#13楼 未来第一站大侠已经考虑过这个弹簧片结构,蛮好,只是个人觉得有点丑,虽然大侠用了很多曲线。@未来第一站,大侠莫怪

网友:
来看看评论,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I:
我觉得还是加个弹片或者胶片就好了,能够延长使用寿命。
但是不管怎么弄,这都是一个易损件,可以搞个快换结构。如果现在是一周换一次,那我觉得甚至都不用改了,每周点检的时候调个头看看。
或许可以弄成圆的,它刷工件的时候由于工件的运动能带着它旋转?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还是加个弹片或者胶片就好了,能够延长使用寿命。
但是不管怎么弄,这都是一个易损件,可以搞个快换 ...

这个毛毡,一个月以后就变黑,3个月以后就变形(弯曲)。如果客户维护不及时,一没由毛毡不但弯曲还破损,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毛毡多配俩块就OK的,加弹片虽然说的过去,但个人觉得外观不够高大上。  见笑了

网友:
淘宝上有现成的毛毡轮

网友:
百度:材料双面给油器。

网友:
建议改成轮形式,搜“毛毡润滑轮”,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机构自然好,我在考虑一下怎么走管
刚我简单看了下,觉得不合适:一、需要在毛毡上做支撑,容易卡滞 ...

只是个人觉得有点丑
这个,如果是做设备外观,这个要求是必要的,这个部位,对外观要求重要?处在设备明显位置?另外,实在没看出来哪里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是个人觉得有点丑”
这个,如果是做设备外观,这个要求是必要的,这个部位,对外观要求重要?处在设 ...

嘿嘿,外观只是一部分,加这个弹片到底起多大作用需要论证(或者实验),如果要加,加弹片好呢还是换个机构好?既然您对这个有兴趣,请比较一下滚刷机构和这个弹片,哪个更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