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领导要求做一个简单的清洗机

楼主(2019-09-09):
    领导要求做一个简单的清洗机,有个结构想要类似于图片那样,但是要在三通位置旋转,这个结构可以比图片的大。想找这个旋转接头,但是问了很多厂家都说实现不了要外力带动。我提的电机带动方案被否决了,说是这种结构成本低,易维护,简单美观,但是我找了很久找不到,要崩溃了。另外http://www.cmiw.cn/thread-986679-1-1.html有详细描述,希望各位可以帮帮我,告诉我哪个供应商有这样的配件,可以有偿的。

网友A:
可以试试这样做

网友:
旋转处的密封可以考虑斯特封或者格莱圈,能够有效密封,同时降低摩擦系数。剩下的就看水的反力能不能推动机构旋转了

网友B:
参考下园林喷灌用的自动喷头

网友C:
你没想过那个地方的动力 来自于水压吗?清洗机喷出的水怎么也得有点压力的吧   既然有气压旋转的,你弄个水压旋转不就行了吗

网友:
可以考虑机械密封装置+轴承。我这里气控离合器旋转件也采用这样的结构

网友:
旋转动力利用水反作用力

网友:
各个方向多打点孔不就完了,干嘛要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样做

原理我也明白了,谢谢你。现在上面的要求就是你说的这样,但是这个配件找不到。而我们这边又只是单做这样一台机器,厂里面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园林喷灌用的自动喷头

上面要求跟这个有点不一样,它是要求类似我发图片一样是在固定长度的水管开孔来喷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想过那个地方的动力 来自于水压吗?清洗机喷出的水怎么也得有点压力的吧   既然有气压旋转的,你弄个水 ...

旋转气缸?

网友(点评):
应该是类似于气动马达

网友:
用水力旋转的喷头,你咨询卖喷头的有成品。另外自己做的话你在三通上面焊个扇叶,用水压一冲就可以旋转了。不过速度控制有点困难

网友:
自己用的,铁皮镀铜的铜套塞进去空心镀铬轴什么的,应该很滑溜的啊。

网友:
2#楼主的方法很好,简单实用!可以考虑!

网友:
我们这边的清洗线,一条百把万啊

网友:
商业用洗碗机了解一下,成熟的产品,成熟的设计,压力就是自来水的压力,0.3-0.5Mpa的压力转的很好

网友:
可以把旋转接头的密封要求降低一点,可以降低阻力,毕竟这个地方对泄漏不敏感。

网友:
这种可以不?
侧面的孔产生推力,竖直向上的孔用于清洗。
至于选择接头,没必要密封吧,反正也是浸泡在液体里的。
弄的能转起来就行呗。

网友:
可以试一下参考流量计反着来,在旋转的管子内壁焊接叶片,水流通过的时候带动叶片转动。

网友:
这种清洗机有0.6的水压,不用谢

网友:
就是浪涌清洗。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1m2.8958473.0.0.23663ecaVY7zJY&id=557186320472&skuId=3453913208957
5 u9 v. o1 \" T0 K; S看看这个

网友:
科立盈喷淋球可以自动旋转,利用水的冲击力,可以问一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