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绘制钣金工程图的问题

楼主(2019-09-09):
请问像图中这样标注弯度之类的标注可否正确?求指点!

网友A:
不用标尺寸,半斤都是直接激光切的,折弯线标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标尺寸,半斤都是直接激光切的,折弯线标好就行了

哦哦 谢谢~

网友A:
图纸比例1: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比例1:1就可以

嗯嗯!

网友:
钣金展开图,只需要标注一个尺寸作为比例调整依据,其他的不用标

网友:
我们都不出钣金展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