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轴承的安装方向

楼主(2019-09-09):
轮子里面是装的圆柱滚子轴承NJ216 ,一个轮子里装两个,轴承的内外圈是分开的,请问轴承内圈的挡边是朝里还是朝外?

网友:
...等待大神降临

网友:
受力方向、你怎么拆装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网友(点评):
大侠意思是轮子靠里的轴承内圈挡边朝里,轮子靠外的轴承内圈挡边朝外?

网友A:
考虑钢轮两侧都有轴向推力,轴承应对称装,既里面的轴承大边在里,外面的轴承大边在外,中间应放置有隔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钢轮两侧都有轴向推力,轴承应对称装,既里面的轴承大边在里,外面的轴承大边在外,中间应放置有隔套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