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机械结构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9-09):
考虑用水平放置的气缸做动力实现图里的夹子位置移动,但是自己想了很久没有思路,有没有大佬能给张图或者类似产品之类的,能实现这种运动啊,拜托,拜托

网友A:
没懂意思,是不是想一个气缸推动让夹子转过90度?A点B点分别按两条轨迹走可以实现   就像汽车 侧滑门  轨迹合适就能不碰工件的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意思,是不是想一个气缸推动让夹子转过90度?A点B点分别按两条轨迹走可以实现   就像汽车 侧滑门  轨迹 ...

是的,初步考虑是用气缸做动力,然后夹子的初始位置是在被夹持工件的上方,通过气缸的推动可以让夹子运动到竖直位置对工件进行夹持。请问有什么结构可以参考吗?汽车侧滑门的原理跟这个类似吗?

网友(点评):
汽车侧滑门就是施加力,车门先往外再往后走,主要看你需要扫描样的轨迹

网友:
这图抽像得很。。。。。不明觉历

网友:
以图片深度方向为轴向放个旋转的气缸,带动夹具旋转90度可以吗

网友B:
SMC,90度摆动气缸,简单粗暴,你值得拥有

网友:
很厉害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懂意思,是不是想一个气缸推动让夹子转过90度?A点B点分别按两条轨迹走可以实现   就像汽车 侧滑门  轨迹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90度摆动气缸,简单粗暴,你值得拥有

第一个方案考虑过用肘夹安装的气缸,但是用那个气缸的话,在水平位置,夹子在夹持工件上方的左右两边,占的空间太大了,因为夹子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方案考虑过用肘夹安装的气缸,但是用那个气缸的话,在水平位置,夹子在夹持工件上方的左右两边,占 ...

你交代清楚你的空间限制问题,画个图示意下

网友C:
和公交车门有点像,等待大侠指导学习一下

楼主:
重新表述下问题,目标是水平安装的气缸做动力的夹具设计。图里正上方虚线框画的是机构安装最理想的情况,即完成这个运动的所有机构都安装在工件的上方。夹具初始位置是在工件上方呈水平放置,夹持位置是在工件侧面,竖直放置。图里红色彩笔画的是夹子两端可能的运动轨迹,运动轨迹希望尽可能贴近工件,这些都是出于减小正常工作所需空间的考虑。另外,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可能安装位置会超出一些,这部分空间表示为右侧的蓝色线框,安装位置的最下端离工件上表面最大只有40mm。渣画见谅,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放旁边不行么?

楼主:
放旁边太长了,要求空间必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公交车门有点像,等待大侠指导学习一下

用公交车门的曲柄滑块原理应该可以实现这个运动,但是夹不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旁边太长了,要求空间必须小

你模拟下四杆机构,四杆机构的设计方法其中一个是知道初始位置,终了位置,和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作图画出来的。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