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一下如图所示机构的相关信息?

楼主(2019-09-09):
如图所示的一个机构,圆杆的运动,带动那个平板的活动,平板可以从0度转到90度,请问这个结构的名字?常见于那些垃圾车,货斗车。或者请问一根电动推杆能实现这个结构吗?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你画的,跟翻斗车的机构比较,有个致命的区别。

你这里不能伸缩的扁钢条,在人家那里,是可伸缩的驱动件。
     -- 为什么说是致命的呢?你这里,几乎没有起始夹角,电动推杆如果再使劲儿推这个扁钢的话,弄不好能把折页给拆坏了。

这个分析,不需要很高的物理知识或数学知识。我记得初中就学过。

只要知道这个图是干嘛的,你就不会这么设计了。

当然,如果你这个框框是竖着用的,而且负载重心离板面不远的话,还是能凑合着用。板子和扁钢之间塞进去压簧的话,电动推杆干使劲儿不能干活儿的时候推板子一把,让板子尽快到达电动推杆能干活儿的角度。

网友:
你这结构和你描述的有出入吧。

楼主:
各位好,谢谢各位的回答。这个我暂时不做了。先把之前割管的先做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