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讨论此工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9-09-09):
请各位大神讨论此工件(2个)加工工艺,尽量说详细点,共同学习!三维模型已建立!加工难度系数非常高,图纸设计没有任何问题!难点在放大视图!

补充内容 (2019-9-10 08:07):
再次补充,图纸精度要求不能改变,航空产品!

楼主:
详细资料见PDF图纸!请各位大神踊跃发表各自看法,尽量说详细点(思路)

网友A:
第一张图的零件除了小端0.4的粗糙度无法保证,其它的尺寸都可以使用车削中心来加工
先加工左端外圆,内孔,然后再加工右端,使用角度动力刀座即可
另一张图的零件也可以用车削中心来加工,关键都在右端的0.4粗糙度上,如果改为0.8粗糙度,这两个工件差不多都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小孔锥面粗糙度0.1,车加工肯定保证不了,需要留余量磨粒流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零件除了小端0.4的粗糙度无法保证,其它的尺寸都可以使用车削中心来加工
先加工左端外圆,内 ...

感谢提出的意见,图纸不能修改,航空产品!

网友(点评):
那就是用车削中心粗加工留余量,然后关键尺寸磨削精加工,0.1的粗糙度如何保证是个问题啊

网友B:
我想知道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怎么检测放大图中的全跳动和角度符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怎么检测放大图中的全跳动和角度符合标准

无法检测,全靠机床导轨保证。实际上偏差一点也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怎么检测放大图中的全跳动和角度符合标准

这产品,肯定要上三坐标测了吧。

网友(2020-01-25):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