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纸

楼主(2019-09-09):
关于国外图纸平面度带基准  这么理解还是对方错了  ?

网友:
国内的标准要求是不用标注基准的,建议还是问问客户吧,别理解错误了,多问问客户不会计较的

网友:
是不是标错了。把平行度弄成平面度了

网友:
小白,看不懂

网友:
形状公差无基准。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明显是个错误

网友(2019-10-25):
形状公差无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