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这个继电器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9-09-09):
工厂里的一个双回路的控制室,分别在左右的两个柜引入两路电源,其中在左边的线路的A和C相接入一个中继,中继的一个常开和常闭触点串联分别经过一个熔断器接入两个回路的A相中,想请教各位这么设计的作用

网友A:
KA线圈通电或断开,左右A相连通的线路上两个触电总是一个断开,一个闭合。没看懂这样设计什么意思?

网友:
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电路图呀!这个结构肯定是有用的,目的是不是区分1#线和2#呢!

网友:
看不明白,坐等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A线圈通电或断开,左右A相连通的线路上两个触电总是一个断开,一个闭合。没看懂这样设计什么意思?

两套供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套供电系统

是两路电源,平时是由两边的两路分别供电,只有另一趟检修或者停电时才联通中间的联络开关,3个断路器都带欠压脱扣线圈和开关辅助触点和故障辅助触点,不过这个中继只出现在这个图纸上,其他的几张图纸没有这个中继的触点,我也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用?

不知道,坐等大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