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9-09-09):
请教:盘形凸轮机构 从动件(滚轮)始终应与凸轮轮廓面贴合吗?本人在维修过程中发现 有的凸轮机构在低点时与滚轮从动件不贴合,间隙1mm,请问是属于调整不当还是就是这种设计,那这种设计的意图是什么呢?求大师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一直贴合的,否则可能会有冲击,当然如果速度低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猜测,正好最近在看凸轮的知识

网友A:
盘形凸轮,只有一小段的也有。

这得顺藤摸瓜地去看那个从动的末端的玩意儿是到底干嘛的。。。

我的习惯里,低谷不贴合的,一般是比如夹持尺寸不一定很标准的东西的时候。

夹持末端机构的力度和开合,就是利用凸轮轴承摆杆之类的东西上面的弹簧的压缩或拉长产生的力度和摆杆本身的行程。

如果,凸轮轴承始终贴合在凸轮轮廓面上,遇到尺寸偏小的东西,就夹持不住了,所以,凸轮的夹持扇角那里,在往里挖进去一点,留点余地。

比如,用凸轮机构夹持瓦楞纸板?

比如,用凸轮加持一次性筷子啊竹签啊什么的?

如果从动末端件,要求很精准的往返定位,凸轮轴承却没有一直贴合在轮廓面上,设备运行看似还没什么大毛病的话,估计从动那一串儿里面某个东西已经被其他东西给生生地硬挡住了。

网友:
有1mm间隙可能是安装的问题或者长期运动磨损产生的

网友:
能用就好了,低点是回程执行机构没有动作的。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不能很好的回位,不过也能用,会有点撞击

网友:
发个图看看是否存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形凸轮,只有一小段的也有。

这得顺藤摸瓜地去看那个从动的末端的玩意儿是到底干嘛的。。。

专业,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