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楼主(2019-09-09):
我想问下,气路接线有必要在装配图画出来吗?还有就是电磁阀这些电气设备有必要画到装配图上吗?

网友:
如果管线位置能整齐清楚的规划出来,可以在装配图上表达出来,气管线和液压管线一般都很难画,阀件可以在装配图中画出来。

网友:
算好预留尺寸,我一般不画,性价比不高。千万记住位置要留好。外购件清单上要写清楚,同时气动原理图要写明白怎么个接法。

网友:
记住位置,长度,预留空间即可

网友:
    留位置 是必须的 只能大不能小    详细到管路  结构一般没有  电控会有电控线路图   气路电控也会标码        如果是液压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遇到过把油管接反的  开机后  炸了   接头飞老远了!

网友:
运动机构,小到一个螺丝最好都画上,静态的预留空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