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槽锻件毛坯加工路径

楼主(2019-09-10):
型槽锻件毛坯加工路径

网友:
话说这个锯条进去的位置,是先铣削吗??

网友:
直接锻这种形状不行么?

楼主:
答复①开槽是镗床开的。
②用途原因,直接锻的话加工、使用中有变形现象,而且锻造也比较麻烦(锻造厂意见)

网友:
这锯床也是够大了,不过,锯下来的板材还是可以再次利用的,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