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来了

楼主(2019-09-10):
我是这方面的小白,图是随意画的凑合着看各位,请教大家怎么完成这动作
1.电机正转带动输送带让物料前进到A处,
2.A处感应到物料后气缸工作,
3.工作完后电机反转带动输送带后退
频率一分钟20-30次
小白问题来了:
1.这里选什么电机比较经济适用,是不是通过传感器控制电机?
2.A处选什么样子的传感器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1、定速比的减速机带刹车。
2、物料为金属时可用接近开关,物料为非金属时可用光电开关来定位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速比的减速机带刹车。
2、物料为金属时可用接近开关,物料为非金属时可用光电开关来定位反馈信号。

用什么电机   步进电机吗

网友:
用私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

网友:
伺服或者步进,另外你的物料是不是连续的,连续物料就需要考虑气缸压紧的形式以及传感器检测的问题

网友:
频率一分钟20-30次...
1這肯定不能使用接點來控制正逆轉
2如果預設系統不變 在定位經度可以買足下 按負載大小 應能選擇 1步進  2無刷  3變頻  4 伺服..

网友:
普通电机这么频繁启动,用不了几天就挂掉了。用伺服最好,到位开关改为原点。

网友(2019-10-31):
传感器金属的用电感接近开关,非金属的用光电或者电容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