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轴联动叶片过切

楼主(2019-09-10):
我们在加工一个螺旋桨的时候 用的ug的定向加工( 延视图方向) 在加工叶片的时候半精 叶片过切了 切没了 一块都没有了
我们就做了以下复检
1检查刀长是否有问题 (无)
2检查刀具直径有无问题(无)
3检查bc是否会参(确定回参)
4也是大家关心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我们有vt仿真了没有问题)
请问各位老师傅 我应该怎么去排除那里有问题还是再多铣一个位置去复检

楼主:
做叶片半精加工用的是ug的叶轮模块

网友:
程序分成三段,一段加工一个叶片,在机床上一段一段跑,看看究竟是哪一段程序出的问题,找到出问题程序的那一段再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