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草图,点不能完全定义

楼主(2019-09-10):
两个零件都是独立创建的,只是有一点装配上的约束

但是在底板上打沉头孔草图时,这两个点一直无法完全定义
正常应该是这个点会与上面的孔中心重合,但是现在不管怎么弄都不行,一直欠定义
各位帮忙看看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我一行行的试一下!

网友A:
你是编辑零件时,建的草图;还是直接在装配体内新建的草图

网友B:
装配体设置成隐藏线可见,就是透明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点了无外部参考

网友(点评):
真的是这样的,太感谢了!我特么怕是瞎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编辑零件时,建的草图;还是直接在装配体内新建的草图

独立创建的,找到原因了,下面有位兄弟说的就是对的,把那个无外部参考点了,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设置成隐藏线可见,就是透明的那种

独立创建的,找到原因了,下面有位兄弟说的就是对的,把那个无外部参考点了,谢谢你们!

楼主:
找到原因了,此帖终结,感谢这位兄弟@huye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