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饮料瓶奶瓶的冷凝水解决

楼主(2019-09-10):
低温瓶装奶与瓶装饮料生产中,瓶子表面的温度在7到10度,
一般车间空气温度在20到30度,如此巨大的温差,造成了瓶子
表面有冷凝水,即你摸上去会感觉到很潮湿的感觉。
生产工艺是灌装机灌奶,然后经过10来米长的输送线到达
贴标机,贴标机贴标签,然后输送到下一道工艺。
现在的问题是瓶子外表面有冷凝水,导致贴标签效果很差。
所以必须要除掉这个冷凝水。
另外我们做了实验,你用干布或空气吹掉表面的冷凝水,然后不到1秒钟,
又会产生冷凝水。所以用空气吹的方案是失败的;
有朋友说换工艺,先贴标后罐装,那是不可能的。 蒙牛,伊利这样的巨头企业
厂房产线规划布置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所以问题还是要回到如何解决冷凝水上来。
怎么解决奶瓶表面冷凝水对贴标的影响?

网友:
把整个环境温度都一样,是不是不现实?

网友:
直接用防水贴怎么样?

网友:
没图怎么说

网友:
贴标前一秒吹干,吹完快速贴标,或者贴标时也不间断的继续吹风

网友A:
密封空间,气液分离器?把空气降温和饮料同等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空间,气液分离器?把空气降温和饮料同等温度?

冷空气遇到坑饮料瓶,就失去了凝聚的条件。封闭空间,加制冷设备。

网友:
lz好像保密似的,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