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速度阀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9-09-10):
最近需要使用一款速度控制阀,型号AS600-10SMC,我在选型手册上面看这个阀体上面没有固定孔位,选型手册也没有相关的介绍,问一下各位老铁有谁使用过这个东西吗,

网友:
就这种啊

网友:
板式固定,图中下面有个螺母是固定用的

网友:
液压阀吧?阀的重量不大,两端螺纹连接,用钢管挑着。

网友:
管式连接,一般两种固定形式:
1、一侧用钢管
2、两侧均软管,依靠管夹固定

楼主:
我现在考虑直接搞一个管接头,端接到鼓风机上,一端接到这个上面去,另外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调节的调到最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管道给关掉啊?

网友:
SMC有一款,楼主是否需要,价格有些贵!

楼主:
楼上的把型号给一下呗,我这个也是找的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