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本人刚入职机械设计没多久的菜鸟一枚,现在领导安排让我协助一个工程师抄一台设备,其他机械部分问题都不大,但是到了有凸轮的结构就无从下手了,因为不知道凸轮的设计和计算技巧,搞了半天都搞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望高手大神指导!设计凸轮应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
不知道曲线方程的话,就每隔一度(要求高时每半度)测一个高程,把列表写在图纸上就行

网友A:
菜鸟玩凸轮,1001种死法。

网友:
分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玩凸轮,1001种死法。

所以希望能有高人指导啊

网友B:
没有思路的话,先看看《机械原理》这本书里关于凸轮设计这一章的内容,先要知道凸轮的轮廓曲线是怎么来的。

网友:
有些东西生下来不懂,就不可能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思路的话,先看看《机械原理》这本书里关于凸轮设计这一章的内容,先要知道凸轮的轮廓曲线是怎么来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有时候多剥点橘子啊橙子啊柚子啊什么的,忽然就懂了 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都是先酸后甜的、、、

网友(点评):
为何不是剥洋葱^_^

网友C:
凸轮是干嘛用的?

不先看明白从动件的动作规律就拆机测量,只能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凸轮是干嘛用的?

不先看明白从动件的动作规律就拆机测量,只能摇头了。

摇头能缓解颈椎病

网友:
有的设备用的是凸轮板来控制的,凸轮板设计的动作曲线是有说明书做参考的,可以直接拿来用,所以,你要整一本该设备的操作说明书

网友D:
凸轮有哪些设计参数
如题,详细点最好
我来答
narutozsd
LV.9 2018-05-16
凸轮虽然在机械设计里占的篇幅不多,但并不意味凸轮机构不重要。一般教材细谈的不多,网上能搜到的设计例子也屈指可数,凸轮机构在日常设计中又是不可避开的,比较尴尬。
因为我也遇到类似情况,当时也迷茫了很久,其实楼主不用过于纠结,不要为设计而设计。设计一个凸轮,不可能单单就让你设计个凸轮。凸轮是一个机构,为什么要设计?因为你想让机构达到你想让它动作的要求。那么,你肯定知道那机构运动规律,这不就好办了,逆推。
1、将运动总行程,按比例分配到一个圆上。(比如一共20mm,前5mm是向前运动,对应在凸轮上就是推程运动,那么有5/20=25%,对应圆的角度25%*360°=90°,这样推程角就为90°)
2、分配好了就确定从动件运动规律,比如等速运动、简谐运动等等。
3、确定每个阶段的抬高高度。
4、确定基圆。
5、用图解法将凸轮轮廓画出。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D:
凸轮有哪些设计参数
如题,详细点最好
我来答

很好,简单明了

网友:
简单点的纵切凸轮设备:主传动、凸轮轴、进给轮(平头,进给动作)、走刀轮(轴向动作)进给轮(切断动作)
凸轮机原理及资料网上或图书馆都有,结合零件图,没那么难只要有CAD基础,通过参考资料,绘制凸轮轮廓曲线应该没问题.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