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工程图转换问题

楼主(2019-09-10):
各位大师好:排定
                 我现在用的软件是SW2016,电脑系统是WIND10。我在零件转工程图时为什么是排定状态,工程图转CAD,PDF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希望大家留言,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
刷新一下

楼主:
没有用的,很多用户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问过好多都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你时间安排不对,必须是未来的时间,而是已经过去的。

楼主:
你说的不对,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
软件被win10更新包给干掉了,修复一下一般就能用了。

网友:
确实可以试着重新安装修复一下。

网友:
用插件转,比自带的好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要修复软件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这个需要有找到合适的插件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