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上下传动,除了轴承外 还有什么好方法减少摩擦力吗?

楼主(2019-09-10):
应为这个结构,四周各有一个,升起降落的时候会卡的很紧,轴承可以减少它的摩擦力吗?

网友:
这种结构直线轴承在常见方案里是摩擦最小的。但是前提是相关部件精度要达标,不然直线轴承会坏掉的。

网友:
你图中是什么轴承,是滑动轴承吗

网友:
你卡是因为形位公差不好吧。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增大间隙

网友:
上下零件固定在一起后再加工安装孔,保证同轴度,然后使用直线轴承即可

网友(点评):
第一想法也是这个,类似于配做,加工就算有误差,对装配也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A:
公差没整好,我刚做了几套类似的,没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没整好,我刚做了几套类似的,没一点问题

这位大佬,公差应该怎么选取比较好 ?

网友(点评):
四个孔的位置公差,还有孔的公差

网友:
是憋死了吗?

网友:
工程塑料轴承,直线导轨

网友:
直线轴承应该是对形位公差要求最低的,如果还憋,很可能整个导向轴和轴承安装都是定死了没有可调空间。

网友:
这种机构很常见也很靠谱,如果有摩擦,应该是精度没到位,也可以把轴加大

网友:
用东北话来说:老铁,这玩应【翘棱】啦  ๑乛◡乛๑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孔的位置度,轴套的内孔尺寸,圆柱度,还有配合的轴的尺寸精度,直线度,圆柱度,总之他们之间不要互相之间别劲就好

网友:
主要是装配时没调好。

网友:
用铜套和润滑油润滑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一定定位精度而且要求成本低廉的话这确实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是装配的时候没有装平行。这种直线滑动的就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

网友:
用模具上用的滚珠导柱导套

网友:
结构和成本允许的话,改直线导轨

网友:
直线轴承

网友B:
现在用的是这种衬套吗?你这个对于起落精度的要求高不高?如果精度高且选用的这种衬套,那就是导柱的安装深度有问题,没法让导柱保持垂直故产生误差。同时问问上下行程多少,行程越长导柱产生的安装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是这种衬套吗?你这个对于起落精度的要求高不高?如果精度高且选用的这种衬套,那就是导柱的安装深 ...

网友:
默默看着评论区的大佬们

网友C:
公差做好的话,使用频率高的话就用直线轴承,使用频率不高的话也可以选用无油衬套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做好的话,使用频率高的话就用直线轴承,使用频率不高的话也可以选用无油衬套之类的

 知道了 ,谢谢了

网友:
默默看着评论区的大佬们,然后蹭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佬,公差应该怎么选取比较好 ?

机械设计都是详细的很!你可以参考一下类似机构推荐公差,结构上没有问题一般都是可以的,甚至说公差等级还可以稍微降低一些。一般这个你要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选,可以的话自己装配一下,这下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时间久了就会有了“经验值”这一说。有问题先自己查资料,然后不能解决再发问!

网友:
孔的位置公差,孔的垂直度,都应该有所控制

网友:
如果用直线轴承配镀铬棒,就不怕有摩擦了,滚动起来很滑的。

网友:
图纸里面几个孔没有加位置公差吗?

网友:
直线轴承得安装应该还好,只要板是平的垂直不会太差。问题可能在轴固定上看看下面轴固定是不是四根不平行。另外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直线轴承短了,4个轴的位置足够远的情况下直线轴承不够长公差放大下影响会很严重。这镀铬棒+直线轴承是最好的做法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加工,和装配出现问题的几率大,非标大把用,放心使用吧,骚年。

网友:
压机导柱吧?除了轴承外,试一试尼龙套。但是我认为直线轴承比较好

网友:
起升高度比较大的话,除了要考虑上下两层4个孔的同轴度,同一层上4个孔的位置度之外,是否还得考虑导杆的刚度?

网友D:
楼主,你说这玩意儿升降时会卡,却只给看一角的一组轴和套,怎么聊啊?

重心在哪儿,不给看;
驱动点在哪儿,不给看;

等于什么都没给看。

只谈这个轴承该用啥样的?运行速度、负载、使用环境都不知道,那么多种类的直线轴承啊。。。

倒是见过类似问题的哥们儿。导柱竟然用的是镀铬软轴。没两下,导柱上全是槽。人家还问我:镀铬硬轴是啥样的,很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这玩意儿升降时会卡,却只给看一角的一组轴和套,怎么聊啊?

重心在哪儿,不给看;

高手

网友:
这个东西是有装配误差的,四根导柱要相对平行切垂直于工作板面上,装配工艺有误差,再怎么加工精度也白瞎。

网友:
铜合金型的无油衬套,   或者直线轴承(直线轴承有间隙)

网友:
环境条件好的话可以考虑滑动轴承

网友:
用直线轴承呀

网友E:
参照三梁四柱的设计方法。轴与下表面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轴下端带外螺纹,在下板上下各锁两个螺母。一种是下端带轴肩加螺纹,锁俩螺母。首先滑动顺畅要保证4根轴平行。如果是光轴,轴的平行一个是靠下面4个孔轴线的平行度,一个是下板孔与滑动板孔的同轴度,一个是轴的直线度。如果是肩轴,就靠的是轴肩与轴的垂直度,下板的平面度。把下面定死,上面板的孔可以做大一定,好装配。三梁四柱都可以做二梁四柱更容易了。中间板可以用直线轴承,自润滑轴承,带油槽衬套,不带油衬套。第一种最滑,二三种差不多,第四种很少用。直线轴承刚性最弱,装配要求最低,硬用最容易坏。自润滑轴承刚性好一点,不过也比较软第二易坏,衬套一般比较硬最不易坏也最难装,但是刚性最好。如果对于两板平行度要求高的,上面板孔间隙就要更小,要求不高就留大间隙很好装的

网友:
如果能够,再把自由度放掉一个,轴承处铰接或直接用拉杆铰接

网友:
无油衬套

网友:
这种结构常用,不管是四根还是两根,中心在哪里,负载多少,首先公差必须要对,固定安装板和移动安装板一样,对角一组放开,另一组配合安装。其次,安装过程中必须一边调试一边紧固。这种现象,在现场直接就给你调试完毕。

楼主(2019-10-30):
引用 网友E:
参照三梁四柱的设计方法。轴与下表面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轴下端带外螺纹,在下板上下各锁两个螺母。一种 ...

网友(2019-11-29):
减磨涂层可以考虑一下,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