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螺纹如何放松?

楼主(2019-09-10):
工作中偶尔接触到,在POM或者有机玻璃上面开螺纹孔,然后用正常的金属螺钉锁紧。已知对于塑料内螺纹,不能直接用金属螺纹的螺纹紧固胶。那么,平时这种塑料螺纹都是如何防松的呢?有无专门使用的螺纹胶呢?

网友A:
塑料不易松。。同样用于金属的螺纹胶一样可用于塑胶件上。

网友:
可以用自攻螺钉,在设计上注意底孔大小及螺纹长度, 一般的松动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加螺纹套

网友B:
塑料件最好不要直接打螺孔直接拧紧,最好用螺纹套

网友C:
日常使用中,塑胶一般都有3种方式加工螺纹,一是直接用自攻螺丝,二是用丝锥攻牙,三是热熔铜螺母。PMMA不适合用自攻螺丝,比较脆,材料会裂,螺纹最结实耐用的还是热熔铜螺母进去,我做过实验,在一块6mm的ABS板材上热熔一个M4的铜螺母,施加一个10公斤向下的拉力,一个多月,螺母纹丝未动,甚至瞬间承受70公斤的力也没有变化

网友:
下螺纹套,这样后续的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
正常的金属螺钉?人家有那边行业里很“正常的金属螺钉”。

就像“老外”这词儿,你在中国指着老外叫“老外”可以理解。可你到人家的国家,还指着人家叫“老外”,就不对劲了。其实,在那边,你才是“老外”。

不同用途不同螺纹深浅,总得有印象的吧。

就算是咱们天天跟铁疙瘩打交道的,起码也得分螺距啊。

网友D:
往塑料板里边拧螺纹没有用螺纹胶的,一般使用的都是自攻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常使用中,塑胶一般都有3种方式加工螺纹,一是直接用自攻螺丝,二是用丝锥攻牙,三是热熔铜螺母。PMMA不 ...

学习了。

网友E:
我们方法路子更野,上螺套也不好使的时候,背面铣一个六角槽把六角铜螺柱压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方法路子更野,上螺套也不好使的时候,背面铣一个六角槽把六角铜螺柱压进去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加一层生就带就已经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不易松。。同样用于金属的螺纹胶一样可用于塑胶件上。

我们总部验证过 一般的金属用螺纹胶 对塑料是有腐蚀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最好不要直接打螺孔直接拧紧,最好用螺纹套

没办法 空间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常使用中,塑胶一般都有3种方式加工螺纹,一是直接用自攻螺丝,二是用丝锥攻牙,三是热熔铜螺母。PMMA不 ...

是的 平时接触的有模具 一般都是热压的 不过总有不得已直接开论文的 所以和大家上讨下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方法路子更野,上螺套也不好使的时候,背面铣一个六角槽把六角铜螺柱压进去

哈哈 确实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塑料板里边拧螺纹没有用螺纹胶的,一般使用的都是自攻钉

其实展会上简单好多了 一般都是透明有机玻璃上直接螺纹 拧上螺钉 就是不清楚怎么考虑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