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选厚度

楼主(2019-09-10):
如图托盘,钣金折边弯40mm,四个角上安上滚轮,托盘要承受200KG,我的钣金要多厚才能保证,新手求助
补充580x580
接触面积不大,四个模温机,模温机上四个滚轮
客户提供的照片参考

楼主:
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可以参考

网友:
托盘多大很重要,两百公斤是均布还是小面积接触

网友:
需要做底部支架再加这块钣金,只要底部支架能承受200GK,上面这块钣金厚度要求不高

网友:
下面用网格撑起啦,单纯用钣金支撑重量,不划算

网友:
你没说大小啊,超过300mm,最好要加筋了

网友:
加筋条,让筋条受力,之前我们的测试车,均布负载200kg,钣金就0.8mm都够。

网友:
如果没忘记,明天我拍我公司小皮卡的货箱板弄上来。。。

大家看了,一定笑半个小时。。。

网友:
计算一下屈服强度?

网友:
加筋优选,不然少说三个厚

网友:
你想问的就是这块拖板的强度和刚度够不够,4个活动支点支撑,可能会发生弯曲变形,当然托板下有个托架最好,或者加纵横筋

网友:
坐等评论的大佬

网友:
下面加几根加强筋

网友:
如果这钣金是直接放在平地上,那厚度要求不高,如果只是某处有支撑,那就要看情况,变形是一定的。

网友A:
这个是1毫米厚度的钣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毫米厚度的钣金,

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已经变形了,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已经变形了,1MM

1

网友:
可以用方管或角钢焊个框子,用这个托盘固定上,不就好了

网友A:
1MM厚,加将强劲的,

网友(点评):
很用心的回复

网友:
事实证明,加加强筋还是有效果的,最大位移从1.8变到了0.04

网友:
这个做结构的都知道的吧,要承重肯定做骨架,然后用薄板包在骨架上,这样最经济也美观,你直接弄个板要能承重多浪费啊!介意在轮子的地方下面用型材做骨架支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宝贵意见,今天加了加强筋,做了应力分析。现在没啥问题了,

楼主:
|Bryce_Shen发表于 09-11 18:14谢谢各位大佬的宝贵意见,今天加了加强筋,做了应力分析。现在没啥问题了,
形变量很小,就是加强筋连接处应力比较大

楼主:
|jinyongjun发表于 09-11 11:31这个做结构的都知道的吧,要承重肯定做骨架,然后用薄板包在骨架上,这样最经济也美观,你直接弄个板要能承重多浪费啊!介意在轮子的地方下面用型材做骨架支撑!
之前一直做流体,结构接触不多。所以也来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宝贵意见,今天加了加强筋,做了应力分析。现在没啥问题了,

应力分析 怎么做的啊?

网友:
什么软件,应力分析怎么做呢,学习了

楼主:
|大卫_o3zh4发表于 09-14 10:55
应力分析 怎么做的啊?
creo

楼主:
|ch279569171发表于 09-15 19:45什么软件,应力分析怎么做呢,学习了
我是用Creo软件,里有一个Simulate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M厚,加将强劲的,

老哥,如图,为何我的四等份有一块形变量那么大,求指点。期待各位大佬的答复。用solidwork simulation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如图,为何我的四等份有一块形变量那么大,求指点。期待各位大佬的答复。用solidwork simulation做 ...

你的是均布载荷吗,应该是对称的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均布载荷吗,应该是对称的哟,

solidworks里面的默认选项好像就是均布的,没有改动。。。坐等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里面的默认选项好像就是均布的,没有改动。。。坐等大佬指点

小弟不会,,UG,PROE,ANSYS都用,没用过SW啊

网友:
之前也有过类似疑惑,做的一个支撑板,厚度用了3个厚的,感觉还是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会,,UG,PROE,ANSYS都用,没用过SW啊

好吧,还是感谢老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