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来猜猜这种纹路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9-09-10):
如图,6061铝件,飞面的时候发现的

网友A:
吓得,抖成这样 ๑乛◡乛๑

网友:
刀纹呗,还能怎么来的

网友B:
精加工时换成加工铝件的刀片,铝件刀片锋利,一般不会出现崩刀纹路的

网友C:
的确是吓着了,工件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吓着了,工件抖动。

赞同工件抖动产生刀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得,抖成这样 ๑乛◡乛๑

操作工操机时在玩抖音!必须的!

网友:
刀尖发颤产生的

网友D:
工件装卡刚性差或刀具磨损造成的

网友E:
正常加工的产品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排除夹具刀具存在问题,从刀花看,可能是面铣刀有的刀片松动或有的刀片磨损产生积削瘤造成的。

网友:
抖音,记录美好加工纹路

网友:
图纸要求的,就要这种纹路。

网友:
进来看评论学习看看

网友:
没得表面粗糙度 要求吗

网友:
大家都太皮了

网友:
我只想问这个粗糙度符合你的图纸要求吗?

网友:
抖音,鉴定完毕

网友:
图纸要求,装配时此面应该涂装液态密封胶

网友:
有专用铣刀加工

网友:
估计是加工中刀具磨损或装夹松动造成的。

网友:
再磨一下

网友:
刀杆过长振刀就是这样的哦!!!

网友F:
建议打打跳动,再看看刀片磨损情况,正常不该出现这种纹路,就算铝合金沾刀,这没有这种纹路的,丑死了

网友:
就是端面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得,抖成这样 ๑乛◡乛๑

附近有台双头拉床,一个有震动过来;二个怕是地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时换成加工铝件的刀片,铝件刀片锋利,一般不会出现崩刀纹路的

附近有台双头拉床,一个有震动过来;二个怕是地脚松了
我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装卡刚性差或刀具磨损造成的

附近有台双头拉床,一个有震动过来;二个怕是地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加工的产品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排除夹具刀具存在问题,从刀花看,可能是面铣刀有的刀片松动或有的刀片磨 ...

附近有台双头拉床,一个有震动过来;二个怕是地脚松了
换台机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打打跳动,再看看刀片磨损情况,正常不该出现这种纹路,就算铝合金沾刀,这没有这种纹路的,丑死了

附近有台双头拉床,一个有震动过来;二个怕是地脚松了

网友(2021-09-28):
这个零件热处理过了吧

网友:
刀尖在害怕

网友:
本来想说旁边有人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