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萌新跪求帮助

楼主(2019-09-10):
别人发了个stp的文件过来,我打开是一个实体,不是装配体。我该怎么拆开,解散特征都不行。

网友A:
解铃还需系铃人,叫那个发文件的人,按你的要求弄好了重新发过来就行。
在这期间,你可以喝喝茶聊聊微信上上网。

网友B:
  目的就是不让你看到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铃还需系铃人,叫那个发文件的人,按你的要求弄好了重新发过来就行。
在这期间,你可以喝喝茶聊聊微信上 ...

我以为还有什么办法能拆。。。。原来喝喝茶聊聊微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的就是不让你看到源文件。

那还做个鬼,让他自己做去吧

网友C:
去参了也是没影响,LZ用的什么软件啊。是整体都变成了实体吗?变成一个块了?

网友:
中间格式的文件,无法拆成零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参了也是没影响,LZ用的什么软件啊。是整体都变成了实体吗?变成一个块了?

用的sw啊,不知道他本来是直接成型还是分开画的,因为是类似一个盖子的模型,我要拆开来转成钣金。

网友:
转了STP好像再打开就不是装配了,都是体了(UG是这样的)

网友D:
右键点击“设计树下的输入”——点击“FeatureWorks”——点击“识别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点击“设计树下的输入”——点击“FeatureWorks”——点击“识别特征”

选项是灰色

网友:
文件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还有什么办法能拆。。。。原来喝喝茶聊聊微信就好了

说是一个模型,但看样子你和传模型给你的人无法沟通,你处于被动的位置了。
否则,如果你是处在主动位置的,完全可以要求别人按你的要求弄好了再发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还有什么办法能拆。。。。原来喝喝茶聊聊微信就好了

当今社会,与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与传模型的人沟通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也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法。
其他方法不管怎样折腾,得到的结果都不是原版或正版的。

网友:
如零件数量不多的话可用第三方软件拆分,如CATIA软件,将每个分零件复制出来另存为单独零件,后在SW中装配成装配体。

当然最理想还是要求设计者提供装配体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