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力

楼主(2019-09-10):
四通翻板推力计算,哪位师傅帮忙计算一下推力,翻板重量2.8吨,摇臂中心距离720mm,求需要多大的电动推杆?万分感激!

网友A:
推到多大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到多大角度。。。。。

50度左右,求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B:
从哪里推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推到哪里?

就推50度范围。求最大推力  谢谢求解

网友C:
你也没给出铰链的位置,无法计算。在下给你暂定一个铰链位置:推出后电缸水平,距离1200。

不知道你使用哪种轴承,滑动摩擦阻力也不好计算,干脆忽略,机械效率取小一点,抵消掉摩擦力,假设机械效率V=0.6
阻力力矩T=2360÷1000÷2*28000*sin50°=25310 NM
动力力矩T1=T=720÷1000*F*0.6*cos50°,  得F=91147N=9.1吨
这么大的动力,电缸已经不合适了,建议使用液压缸。

网友(点评):
效率低了点

网友(点评):
还多了2倍

网友(点评):
大师指教的是,已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没给出铰链的位置,无法计算。在下给你暂定一个铰链位置:推出后电缸水平,距离1200。

不知道你使用 ...

你好,不可能是18.2吨,具体看下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可能是18.2吨,具体看下面的图片

我算的是约5吨的推力,、但这个数据也不敢确定

网友(点评):
你应该是5.45吨吧,没算效率。算上0.8效率应该6.8吨左右。 联合舰队基本对的,只是多乘了个2,还有效率0.8低了点.

楼主:
查看图片

网友C:
刚才是在下算错了,多乘了个2。算下来应该是9.1吨,因为这种大家伙焊接件精度低,机械效率不能取大,0.6是比较合理的。另外从成本的角度考虑,我建议你用钢丝绳绞盘做动力,价格便宜!

楼主(2020-01-08):
引用 网友C:
刚才是在下算错了,多乘了个2。算下来应该是9.1吨,因为这种大家伙焊接件精度低,机械效率不能取大,0.6是 ...

感谢大师上次的指点,另外还有个问题烦你指点一下。目前我们这个设备开始运行,现在有个问题电动推杆2个月就坏了,客户要求更换动力,不能再用电动推杆和电液推杆,你上面提到的用钢丝绳绞盘做动力,就是在下面前后各安装一个钢丝绳然后用绞盘来回拉,是这样的原理吗?另外还有其它动力来实现吗?请大师指点。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