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形位公差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11):
图中这三个形位公差什么意思?椭圆度,椭圆柱度,..?

网友:
看大佬咋说。没见过。。。

网友A:
就算让人家猜也要把图片截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让人家猜也要把图片截全

这不是靠猜的吧,大哥,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就算图片放全,你猜出一个结果,我也不敢信啊

网友(点评):
根据零件形状,确实能猜个大概,加工工艺就那么几种,自然要求也不会奇怪到哪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是哪国的标准

网友B:
圆度,圆柱度?最下面那个知道,期待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度,圆柱度?最下面那个知道,期待大神

上边两个也不是圆度和圆柱度,第一个是椭圆度,后边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边两个也不是圆度和圆柱度,第一个是椭圆度,后边的不知道

受教了,大佬

网友C:
最下面一个应该是垂直度,很老的的标注了,现在不经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下面一个应该是垂直度,很老的的标注了,现在不经常用了

嗯嗯,这是正解,谢谢大佬,见识真广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靠猜的吧,大哥,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就算图片放全,你猜出一个结果,我也不敢信啊

是能猜个大概,你说的有道理,但问题是我要的不是大概,要的是确切意思

网友D:
1、 单一径向平面内,内、  外径变动量
2、平均内、外径变动量
3、外径表面素线对基准端面倾斜度变动量。

应该是轴承内圈或 外圈零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 单一径向平面内,内、  外径变动量
2、平均内、外径变动量
3、外径表面素线对基准端面倾斜度变动量。 ...

所以应该是 椭圆度,  锥度   和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应该是 椭圆度,  锥度   和垂直度。

轴承外圈,大佬正解

网友:
第一个貌似内径变动量

网友:
我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