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干线烘干时间的因素:温度与风速的关系?

楼主(2019-09-11):
师兄们,小弟最近在做一条线,线上有个工位需要烘干, 烘干这一块不了解,请问烘干的因素 温度与风速是个什么关系呢?

网友A:
用热空气烘干工位上的什么?

网友B:
个人感觉温度跟风速没什么直接关系吧,加热的温度、环境的温度、环境的湿度、风速等对烘干的快慢应该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
用电热风烘干的,热量是固定的,风速快了可以让空间加热均匀传播范围速度加快?不过近点的温度依然是最高的。和空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空气烘干工位上的什么?

3M胶,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温度跟风速没什么直接关系吧,加热的温度、环境的温度、环境的湿度、风速等对烘干的快慢应该都有一 ...

风速太快好像热量散失的也快,风速太慢烘干的时间是不是需要的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热风烘干的,热量是固定的,风速快了可以让空间加热均匀传播范围速度加快?不过近点的温度依然是最高的 ...

问题是我想让我要烘干的产品烘干的速度能够快一些,温度指定了,不知道风速要怎么匹配?

网友D:
  远红外加热不行?

网友E:
干燥物表面比如垂直方向水汽浓度是有梯度分布的,表面附近浓度较高阻碍干燥速度,风能打破这个阻碍加快干燥速度--------通常是!温度通常是有工艺要求的,比如分段,温度曲线等。

网友(点评):
这两天咋这么多烘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燥物表面比如垂直方向水汽浓度是有梯度分布的,表面附近浓度较高阻碍干燥速度,风能打破这个阻碍加快干燥 ...

兄台, 这方面我是个门外汉,  我举个例子:  产品表面恒温温度60℃, 产品喷胶量3g, 最终要烘干至≤1.8g(把其中的水份烘干), 达到这种效果需要烘干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红外加热不行?

就是用发热管加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台, 这方面我是个门外汉,  我举个例子:  产品表面恒温温度60℃, 产品喷胶量3g, 最终要烘干至≤1.8 ...

任何设备都不是凭空而来。设计前要参考一些东西借鉴一下很有必要。有个词“调研”一下,类比相关设备。这类设备总的是去掉的水分,单位面积是3-1.8=1.2克X单位产量就是单位去水量了。

网友E:
看LZ这题是环境温度应该是60度,循环风量得参考生产线的速度设备大小等因素,还有一个排气量(或者是新风量)就是带走水汽的空气量,就是如果排气量过高就可能过干,如果排气量过低有可能湿度大不干,这指的是烘干室类的设备大致的原理。俺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想让我要烘干的产品烘干的速度能够快一些,温度指定了,不知道风速要怎么匹配?

空气含水量,空气温度,
加热电阻产生的热量带来的脱水量,要大于上面。
只要这样感觉风速越快越好,只要别吹坏了,具体我也不知道。

做实验吧,这个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LZ这题是环境温度应该是60度,循环风量得参考生产线的速度设备大小等因素,还有一个排气量(或者是新风量 ...

有劳兄台耐心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设备都不是凭空而来。设计前要参考一些东西借鉴一下很有必要。有个词“调研”一下,类比相关设备。这 ...

正如你所说的调研, 我觉得我先去做个小的模拟装置,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含水量,空气温度,
加热电阻产生的热量带来的脱水量,要大于上面。
只要这样感觉风速越快越好,只 ...

在准备做实验,  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