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图片中箭头所指的部分用SolidWorks如何绘制,求详细步骤,谢谢大家啦

楼主(2019-09-11):
请教各位大神,图片中箭头所指的部分用SolidWorks如何绘制,求详细步骤,谢谢大家啦

网友:
拔模可以吗

楼主:
下面箭头指的面,一个是三角形,一个看着像四边形,拔模可以做出来三角形的吗?

网友:
方法多了,放样,拔模,拉伸时拔模。

楼主:
您好,我试了很多次都没画出来,能帮忙画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如图放样结果

网友:
曲面应该可以,但是我不会,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放样的步骤跟概念

网友:
放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