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轴承工装问题

楼主(2019-09-11):
刚设计了一个压轴承的工装,请问还需要在加导向套吗?打算用电动缸,1KN的压力

网友:
可以直接压进

网友A:
1.感觉你这个压头有点问题,看你这没有避空位置,要压外圈
2.直接下压,头部和中心杆可能会出现问题,最后头部加个浮动机构

楼主:
直接压进?不大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觉你这个压头有点问题,看你这没有避空位置,要压外圈
2.直接下压,头部和中心杆可能会出现问题,最后 ...

多谢赐教
1.压头下端面的小外圆是起导向作用,最终是压的外圈
2.确实是如此,可能会出现问题,请问浮动机构是个啥

网友:
1,电缸需要导向;
2,最好采用浮动压头;
另外。1KN的压装力,很小的,电缸好奢侈

楼主:
请问大师,啥是浮动压头啊

网友:
你上网查下,就知道了
压头可以有小范围的移动和旋转,已保证压装时的准确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啥是浮动压头啊

百度嘛,不清楚,有结构图片的

网友:
要有浮动连接啊

网友:
压什么轴承

网友B:
以前公司有一个压轴承的设备,结构和楼主的差不多,但是用的是液压推动,轴承外圈直径差不多在150mm左右吧

楼主:
压的是滚动轴承φ75外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有一个压轴承的设备,结构和楼主的差不多,但是用的是液压推动,轴承外圈直径差不多在150mm左右吧

我要压的这个轴承外圆是φ75的

网友:
评论都是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压的这个轴承外圆是φ75的

可以考虑增加导向套的,不会增加太多成本

网友:
这个导向不需要加了,压入的行程不多,问题不大的。

楼主:
大师分析的很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