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好像很专业的问题,关于红外线紫外线的顺序

楼主(2019-09-11):
电焊产生弧光的过程中,是先发出红外光还是紫外光?还是同时发出?
如果不是同时发出,这个间隔是多少?

网友A:
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提及一点知识:①电磁波是由偶极子震荡产生的,光是一种电磁波,且光具有波粒二象性。②由光电子学我们知道,光可以解释为电子的能级跃迁产生的。也就是电子从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的时候,会出现不同光谱;③红外线是热辐射具有热效应.红外线的波长,最接近生物的波长,易于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热物体!
但是紫外线的能量高!

那么,可以得出,红外线先产生。(一顿瞎BB,毫无论证的严谨性)

PS:听说光是五维空间的震荡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提及一点知识:①电磁波是由偶极子震荡产生的,光是一种电磁波,且光具有波粒二 ...

写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提及一点知识:①电磁波是由偶极子震荡产生的,光是一种电磁波,且光具有波粒二 ...

写的挺好的...

网友B:
有这样一句话:自然界的任何物体都是红外光辐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一句话:自然界的任何物体都是红外光辐射源

这里问的是电焊引起的红外和紫外,以及顺序。个人认为弧光产生的过程是先产生热变,然后才能产生紫外线。但是这时间间隔我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C:
我认为只要有光,同时就有各种线,只是它们的波长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要有光,同时就有各种线,只是它们的波长不同罢了。

感谢新观点参与。

网友:
弧焊的那一瞬间,产生的热能源测出来很高的。

网友:
不是谁先谁后,我认为同时出现,只是各种光线的波长(或者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