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门知道下,交叉升降机构设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11):
现在坐了个剪叉升降机构,就怕加工精度不够,造成卡阻,因为焊接的框架不想进行焊后加工了

网友:
碰到什么问题?

楼主:
还没生产,怕出来后4个支点会有一个长或者短,全部装配后会发生卡阻

网友A:
看第一眼就觉得这整体怪怪的,不协调。外框架那么细,叉那么粗,这设备稳定性估计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眼就觉得这整体怪怪的,不协调。外框架那么细,叉那么粗,这设备稳定性估计不咋的。

稳定性应该没问题,举升的东西只有30kg

网友(点评):
先不谈负载什么的,作为机械,一台成熟的机械其整体看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协调,首先基础稳,主次结构粗细布置合理、协调。但从图片看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协调。作为主框架,给人的感觉就是缺泛平面及空间稳定。

网友:
这架子流组件的,随便去抄一个别人成熟的好了

网友B:
这种结构感觉你的平面会倾斜的风险

网友:
不加导向,考虑过气缸会憋死吗?

网友:
市场很多成熟的产品,有电动的,有液压的,比较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用线轨的 还是头回见,稳定性应该比滚轮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线轨的 还是头回见,稳定性应该比滚轮的好些。

但是怕被卡死,对装配有要求,滚轮的有让位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眼就觉得这整体怪怪的,不协调。外框架那么细,叉那么粗,这设备稳定性估计不咋的。

外框做的大是因为和前后设备保持一个宽度,护网等装饰件,为了看内部结构明了些,我给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感觉你的平面会倾斜的风险

也考虑到受力不均造成一端起的高,一端起的低,现在考虑的是使用上方框架保持整体一致,还有轴上的垫环起到一定的轴向定位作用,若装配时存在倾斜,就在连杆上加一支撑杆

网友D:
直接用直线滑轨   或者用光轴直线轴承做导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直线滑轨   或者用光轴直线轴承做导向算了

最开始设计是4根直线轴承配光轴顶升,但是面积有些大,怕不稳,就改成剪叉顶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眼就觉得这整体怪怪的,不协调。外框架那么细,叉那么粗,这设备稳定性估计不咋的。

一针见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开始设计是4根直线轴承配光轴顶升,但是面积有些大,怕不稳,就改成剪叉顶升了

平面有多大   光轴加直线轴承也能适应一定的宽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面有多大   光轴加直线轴承也能适应一定的宽度的

1800x1550

网友:
负载的物体多重?气缸输出力够不够?还有气缸行程太长了

网友:
气缸顶的位置有问题

楼主:
我之前是做工艺的,刚转的设计,我现在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工性,这两天有在网上查了一下,还是改设计了,之前的滑轨方案不妥当,框架太大显得太单调,改成滚轮的了,加工精度要求低点,装配难度也少了些,气缸单侧布置,靠自重使滚轮与滑到贴合

网友:
在升起时一头高一头低,要保证两头同时升起,不然卡气缸升不动。

网友(2020-04-20):
只有30Kg你又用了导轨应该很稳了

网友:
导轨易卡